[联想]
求大师解决 本人菜鸟第一次换 谢谢

楼主(2015-02-08):
大师看看在吗链接 , 最好是给我说面板 红线链接什么字母  黑线链接什么字母   谢谢

网友:
怎么链接

网友:
自己顶顶    求解决

网友:
要是每个人都会换了,那还要做维修的人干嘛,维修员都去喝西北风了!

网友:
按照此图去接线·······开始没注意看楼主没把高压板的线调正确,我看你的标题以为你问高压板到电源板的线怎么连接·····大意 大意····现在接法不一样了,黑色线接12V  白色线开关 黄线不要  红线接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此图去接线。

谢谢  万分感谢

网友:
看来液晶电路属实是把你难住了, 楼主没事多逛逛论坛, 多问问度娘, 这些东西其实很简单的

网友B:
黄色线是开关信号,那白色线是干嘛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黄色线是开关信号,那白色线是干嘛的?

亮度调节信号呗 这个也就4跟线

网友C:
右侧高压条按颜色黑--12V;白--O/F;  红--GND.黄线空起不用.

网友D:
2楼已经给出了答案,祝楼主好运

网友:
高压也不会换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按照此图去接线。

业余都自己搞了,专业维修的都倒闭了,以后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回

网友:
不行就买本基地出的书吧

网友F:
高压板子上标得再清楚不过了?看图中的红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2楼已经给出了答案,祝楼主好运

楼主的话中暗藏玄机!真得要祝楼主好运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业余都自己搞了,专业维修的都倒闭了,以后这样的问题建议不要回

大哥说得··有道理好的,以后会注意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高压板子上标得再清楚不过了?看图中的红框!

15楼细心啊 按2楼接供电和地接反了

网友:
那块背光版翻过来看了才知到啊!总之旁边两根绝对是分别接12V和GND的,中间两根则分别接ON/OFF和ADJ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右侧高压条按颜色黑--12V;白--O/F;  红--GND.黄线空起不用.

谢谢  对的

网友:
额   lcd   3根线别管什么颜色  12v  gnd   on 对接一起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高压板子上标得再清楚不过了?看图中的红框!

网友F:
板子上的标注与接口的正、负号标注完全对应,你晕什么?就是黑线是供电正极,白线开启,黄线亮度调节,红线供电地。如果不确定,那个电解电容应为滤波电容,供电的正、负极判断显而易见。

网友:
黑接12V,白接O/F,黄接DIM,红接GND

网友:
现在业余都都自己来搞了,看来修显示器还真是难稳吃了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板子上的标注与接口的正、负号标注完全对应,你晕什么?就是黑线是供电正极,白线开启,黄线亮度调节,红 ...

正常应该是红线接正,黑线接负,看来这是新标准,我是落伍了,不好意思,让你见笑了

网友:
1楼的红线和黑线接错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正常应该是红线接正,黑线接负,看来这是新标准,我是落伍了,不好意思,让你见笑了

不是你什么落不落伍的!而是对手不按套路出招 了。其实也不能完全信任板子上的标注,有时候印刷也有错误,接线之前最好用表校验一下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不是你什么落不落伍的!而是对手不按套路出招 了。其实也不能完全信任板子上的标注,有时候印刷也有 ...

这也是一些无良商家的一些饮鸩止渴的作法,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一般人会蒙,但对你这样的行家里手是无用的,JS们会恨你的

网友:
高压对面有标一样的街上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也是一些无良商家的一些饮鸩止渴的作法,对于普通用户来说这个一般人会蒙,但对你这样的行家里手是无用 ...

是呀!只要掌握原理、技巧,不怕他们各式花招的!有那么一句话: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!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!

网友:
高压板的供电最易判断,有滤波电容的找引脚,没有的负极一般是板子大面积铜箔,正极可通过芯片,MOS管引脚推断,N沟道的D极接正极。至于开启跟亮度调节可随意,当背光不亮时对换脚位即可。

网友:
红线连供电黑线为底线

网友:
12V接红色,GND接黑色,O/F接白色!

网友:
你是要换什么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