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联想U165 更换主板后软关机和硬关机都关不上机。

楼主(2015-02-08):
如题:原主板版号: ,更换的主板: 更换的主板版号有区别,已经更换2块主板了,故障:1、不接硬盘,插入电源,按开关,开机正常显示,再按开关,可以关灭但是马上就又自动开机了。2、接硬盘,进系统,系统关机,关机后马上就自动开机了。求助,有解决方案吗?(卖家没有同样原机的主板)谢谢!!!

网友A:
你单独点下板子试下 是否正常 正常就逐一排查外设
要是单板都不正常就…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单独点下板子试下 是否正常 正常就逐一排查外设
要是单板都不正常就……

这个机器主板旁边有一块接口小板,是网卡的接口板。当不接这块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关机了。但是这块板子的网卡功能是正常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主板旁边有一块接口小板,是网卡的接口板。当不接这块的时候就可以正常关机了。但是这块板子的网 ...

那就是网卡的问题
WAKE信号引起的故障

网卡是什么型号 进系统后网卡正常是否可以正常使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是网卡的问题
WAKE信号引起的故障

网卡正常使用。

网友C:
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因为网卡的唤醒WAKE引起 进bios关掉网卡唤醒 不过联想这个鸟机器 会不会有微码 对应主板的换了一个东西 比如说无线网卡之类的得对应 不然就得刷BIOS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是因为网卡的唤醒WAKE引起 进bios关掉网卡唤醒 不过联想这个鸟机器 会不会有微码  ...

BIOS中无网卡唤醒选项。BIOS也刷了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还是找主板板号一样的主板换吧!

网友:
楼主  你这个应该是板有问题

网友:
楼主找到问题了没?是什么问题来着,

网友:
这个机子貌似是有通病的

网友:
网卡有自动唤醒功能

网友:
应该是
BIOs问题

网友:
以前修惠普机器的时候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 最后在淘宝上让别人改BIOS 好了

网友:
bios都刷过了   那你拆下外设看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