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A780T-D3L 无供电求助啊

楼主(2015-02-08):
这个主板本来是cpu供电一颗贴片短路的,换掉之后主板无复位。测得南桥 、北桥、cpu供电都没有,amd主板一般都是先出cpu供电在出桥供电的,所以我就先修cpu供电,这个主板的cpu供电是主芯片ISL6324A加两颗副芯片6612组成的,测6324A的工作条件  vcc en  Vid ,可就是没有出cpu电压,是不是这个芯片还有什么条件没测还是咋滴,各位帮忙看下

网友:
附上此芯片的时序图 前几个为条件 按时序查吧 只能帮到这里了

网友:
如果条件真的满足了,那就是芯片问题

网友:
应是cpu供电一颗贴片短路同时烧坏了ISL6324A。

网友:
条件满足,先换了个芯片式式。

网友:
碰到CPU供电贴片短路了 运气差的一般PMW芯片也会连带烧掉

网友:
内存供电有吗?pwrok应该就 是内存供电过来的

网友:
换个芯片试下]

网友(2016-08-27):
cpu换了没?

网友:
6324电源芯片工作正常的话会发出PWM给6612

网友:
6612再给场馆的G极驱动电压

网友:
一般都是6612坏

网友:
BOOT脚位呢,查了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