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vd通病,开机没有3v5v

楼主(2015-02-08):
这个机子待机有5v没有3v,这是正常的,我量了一下,正常开启电压是2v,5v关闭,,强制拉低后,3v正常,开机之后,3v被拉低为0.4v,没有5v,把3,3v后级电路切断,开机之后3v5v不再被拉低,没有任何大短微短的情况,尝试换了tps8239之后故障依旧,最后刷bios暂时解决了问题,客户拿回家用了一个月左右拿回来了,有时能开,大多数时候开机都3v5v瞬间消失,反复换了几个bios,南桥也换过了,问题都是一样,直接告诉大家最后怎么解决的,就是改电路,我试着把3v一根线拉过去之后,问题不再出现,但是这样还不行,第一次开机正常,关掉再开就开不了,怎么改,就是直接把3v,5v,都跳过去,不要直接飞线,mos管不要拆,拉个12v到G级,从哪里引线很关键,因为没有截图,不好说明,大家多试试就行了,很简单的,其实最终问题出现在哪里,我也没有查到,改电路也只是治标不治本,其实有些简单问题就要简单化,不要走弯路,否则会陷入困境,修死你也修不出来,这个机子都有这样的通病,我的经验可以告诉你不是bios问题,论坛里面有的bios,刷完后有3v,这是不正常的,最好不要刷。

我为人人。 + 1

网友A:
既然发帖说通病不妨说出你的具体解决办法

网友:
这个有点没看懂  你的意思是最后飞线解决不要刷BIOS

网友B:
直接3V拉过去? 请问楼主如何直接拉过去,是跳过转换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既然发帖说通病不妨说出你的具体解决办法

没有截图,不好说明,下次如果遇到同样问题,你要实在不会解决,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,其实就是改电路,就是想办法把3v5v,直接跳过去,方法有很多种,但mos管不要拆,多试试就行了。

网友C:
可以能板子设计上的缺陷,,最好换板子算了

网友:
楼主  我看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3V拉过去? 请问楼主如何直接拉过去,是跳过转换不?

不要飞线,mos管不要拆,直接拉个12v到G级,不要让他转换,从哪里引线很关键,你多试试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能板子设计上的缺陷,,最好换板子算了

这个板子都这样问题,但是我们是做维修,能修不就尽量修,多花点时间都是可以修好的

网友D:
这是电路设计问题吗!!具体哪 几个管子引起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是电路设计问题吗!!具体哪 几个管子引起的!

你修到这个机子的时候,你就知道了,隐藏性的问题,我也不知道哪的问题,一旦开机了就一切正常,跟联想e420问题差不多,最终只是让他能开机,但是问题还是存在

网友:
这个板子很贵,我手中有两个这个板子,都是待机0.003 出发后0.04 没有3,5v了,一直在查,就是找不出来毛病,希望楼主找到毛病发上来

网友:
说的什么也没说具体,最好还是上个图片好说清楚!

网友:
楼主上张图片就好了

网友:
12v  怎么接有图就好了

网友:
确实有的板子设计得不是很好   有时能改就改  好用就行了

网友:
楼主讲述的不是很清楚!待机供电在开机之后被拉低与BIOS关系不大。

网友:
看不明白。。。。

网友:
请教LZ大神中

网友:
什么问题总有个原因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