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71889f IO S3# 待机3.3V 关不了机 自己又开机

楼主(2015-02-08):
我把这个脚翘起来了  板子PIN还是3.3V 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是南桥问题导致这个问题

网友:
要看这个信号的发出条件

网友A:
我遇到这个毛病是南桥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遇到这个毛病是南桥坏了

我先换个I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