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助 ACER v233h黑屏有背光

楼主(2015-02-08):
求助,换通用驱动板的勿扰。
Acer V233H显示器 不接信号线开机显示acer logo都正常,一接信号线,屏幕黑屏,屏没有问题。
黑屏

网友:
插VGA信号RGB和两个行场的信号啊····再对照一些这样的帖子,慢慢摸索一下嘛。

网友:
应当不是显示器的问题

网友:
加焊一下主芯片

网友:
宏基有款通病就是VGA接口位置有两个行场三极管易坏

网友:
先刷MCU程序,不行的话检查VGA接口的保护二级管。

网友:
换个供电IC试下

网友:
刷程序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