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neso x2036wl时亮时不亮

楼主(2015-02-08):
前天客户拿过来一台显示器,很少见这个牌子,NESO ,型号X203WL,时亮时不亮,我一看屏幕有暗亮,知道了问题,不是高压就是屏灯。拆开一看,外表看不出问题,先测量一下高压板上MOS管4828,两组没有阻值,肯定它出问题了,换掉,找遍了料板均没有,咋办,百度一下,4946可以互换,迅速找到一块高压电源一体板背面有8脚MOS  4946,立刻拆掉换上,亮了!等。。。等。。。等。。。,没问题啦,装壳收银子。

网友:
楼主高明啊,一下子找到问题

网友:
是纽索牌显示器…。

网友A:
一般碰到的都是击穿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碰到的都是击穿多

保护电路启动的也很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