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050进系统断电

楼主(2015-02-08):
N4050到 滚动条 掉电..

我遇见 2个这机器了。  都是 到 滚动条 那就 掉电了。。

显卡加焊过 !!一样的 故障

网友:
进安全模式看看,,。

网友:
如果安全模式正常的话 就可以停硬件排除了

网友:
掉电的问题可能是哪里滤波不良,要么就是那个供电部稳,要么哪里的温控有问题!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,你进安全模式,把显卡驱动删了,再看能不能进去

网友:
查 CPU 供电看看,,,

网友:
散热没做好,CPU的显卡的散热重搞搞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板子是这个故障的没有搞好

网友:
这机器把显卡的供电去掉也会亮机,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进BIOS会掉电吗

网友:
先装系统,再搞散热,最后查供电可能干扰大(滤波不良)

网友:
重置球试试……

网友:
滚动条掉电,重点怀疑显卡啊!先裸板开机看掉电吗,再进PE,再接硬盘。

网友:
安装版试试,不行刷个BIOS

网友:
单板测试,进pe试试,

网友:
板子温度过高、导致掉电的几率很大

网友:
我把显卡重置都不行

网友(2015-03-11):
我这有台不定时掉,

网友:
拆掉键盘光驱硬盘看看能进PE不,能进外设问题,不能就查5V 3V 供电电路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43541-1-1.html

网友:
这机器不是有人搞好了吗,待机3,3V电容,

网友:
你把CPU供电电感的波测下波形稳不稳,要不直接把CPU滤波电容换了 看看

网友:
可能是CPU供电

网友:
又是掉电,我最怕掉电的了

网友:
查查温控电路。

网友:
这机子,多变的问题,在看大家有没有类似的而故障

网友:
我也碰到一台不定时掉电 就重启 不知道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种破机子我一般都建议换板 没法修,你看论坛上都在找方法,就是没有!

网友:
刷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