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索尼(SONY)]
求电路图的工作原理。。各位大神帮帮忙

楼主(2015-02-08):
电路图的工作原理。。各位大神帮帮忙
芯片是TNY267PN
这个EN脚有1.4V是通过300经过4个680K电阻给的
换过光耦 和芯片还是没有5V输出
因为不知道这个的工作原理是怎样输出的5V所以只能换芯片和光耦换后还是不行
所以求电路图的工作原理

网友:
直接换TNY267不就好了

网友A:
大哥我里面说了芯片TNY267PN换过了
光耦也换过了

网友:
BP脚有电压吗、芯片供电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哥我里面说了芯片TNY267PN换过了
光耦也换过了

抱歉,没标点的看不仔细,267和光耦都换了的话,查BP和变压器的4、5绕组反馈

网友B:
电源无输出查芯片的D脚有没有300伏电压?尖峰吸收网络查一遍。变压器有没有损坏。

网友:
看来是带基准电压的的运算放大器

网友:
总共就那么几个元件,查一遍就好了。次级如果整流管软击穿需要拆下来测量

网友:
是不是启动电阻变质失效了

网友:
前级供电300实际测量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无输出查芯片的D脚有没有300伏电压?尖峰吸收网络查一遍。变压器有没有损坏。

变压器是怎么样测量的

网友:
看来东西不多,一个一个地测量,便有结果。
硬是不行,搞一个相应的电源模块直接代换。

网友:
电源芯片BP脚有无电压,阻值多少。D2 D3都量一下。这个图不算复杂,楼主好好研究夏肯定能搞定

网友B:
变压器从电路板上拆下来,测量图中的1、2。   4、5。  8、10绕组应有阻值的,且1、2绕组阻值稍大一些。各绕组间阻值无穷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变压器从电路板上拆下来,测量图中的1、2。   4、5。  8、10绕组应有阻值的,且1、2绕组阻值稍大一些。各 ...

谢谢已经修好了

网友:
到底是哪里的毛病,分享一下!

网友:
换一个这个芯片估计就好了 不管是不是这个芯片 反正芯片有集成驱动 mos 于一体的都爱坏,跟TOP系列的芯片查不多 换后应该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