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42jc风扇狂转 网卡不能用

楼主(2015-02-08):
主板号是K42JC REV.2.2 内存 K42JC (0207A)   真心想修好 论坛里面的BIOS差不多都试了 肯定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积分都用没有了 都没有好

网友:
查查温控电路是否正常?

网友:
你换个BIOS芯片,和我上次的一样

网友A:
你要是怀疑bIOS 试试这个

网友:
先搞好网卡再说吧

网友:
华硕 K42JC REV2.2 BIOS

K42JC REV2.2.rar

网友:
是不是换南桥导致的故障。

网友:
风扇该3v
shishikan

网友:
原来就是按显卡驱动就蓝屏 别的都是好的 原来保存出来的BIOS没有了 郁闷 别人的电脑都能修好 就是自己的修不好

网友:
bios你要下载的是k42jcf1那个工厂的bios才可以

网友:
做过桥没有,,论坛里有一个BIOS是可以用的,,但网卡会用不了,要自己合成的,

网友:
去淘宝买个吧

网友:
楼上有BIOS了希望你能好

网友:
  BIOS 坏得多。

网友:
这个情况是你刷了BIOS后,缺少MAC地址,这个要把原BIOS的MAC提取出来,然后替换新BIOS的部分内容。

网友:
这款K42系列的好像有的刷过BIOS,   网卡的MAC地址会丢失,要刷MAC,论坛有方案

网友:
都多次刷过BIOS,不会是它问题了。

网友:
刷个风扇不狂转的BIOS  网卡感叹号 可以在系统下面设置

网友:
论坛里面有不记得是那个可以用了,好多用不了.先试7楼的吧,要不花5块钱淘宝买吧.

网友:
可以官方网站里去下载。华硕bios版本太多了,好难找

网友:
我们的问题差不多少· · 我的是 K42JR  4.0的  ·· ·本来是进水机 · · 桥没有发出SLP_S3 其他都正常· ·  最近发现BIOS  特喜欢出故障· · 就先从BIOS 结果一下触发了 还进系统了 就是风扇狂转· ·  ·想想也许是BIOS不行  现在正在回帖赚积分呢· ·  诶

网友:
淘宝买一个去 哈哈分都用光了吧

网友(2015-03-30):
试试这个............

网友B:
兄弟的K42JC刷bios好了吗?我这里有一份包好用。X宝买回来的。
华硕的这烂机器,刷备份的BIOS好不了,一定要刷维修站的。

网友:
bios 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要是怀疑bIOS 试试这个

你这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的K42JC刷bios好了吗?我这里有一份包好用。X宝买回来的。
华硕的这烂机器,刷备份的BIOS好不了,一定 ...

只要是HM55的桥刷备份的 BIOS都不行的。换桥后都会出现掉电,风扇狂转的现象,去论坛里找一个台湾华硕工程师的贴子吧。里面很多机型他都有的。

网友:
这个刷BIOS就好了

网友:
呵呵 是不把MAC刷丢了

网友C:
楼主修好了吗?是什么问题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修好了吗?是什么问题呀?

没有 扔家里了 用台式机

网友:
有空研究下还是有错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