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通过优盘装了WIN7无法使用USB

楼主(2015-02-08):
机型:苹果A1466
故障:WN7系统故障,重装系统
1、以前安装的苹果机器都有OS系统,是使用BOOTCAMP助手安装的都很顺利。 今天这机器以前被人安装过系统,被删除了苹果分区。我使用U盘安装的原版旗舰版WIN7 64位。
2、我通过U盘安装好WIN7后然后再官网下载的BootCamp5.1.5621来安装驱动,安装后除USB3.0没法使用,其他正常。下了很多软件都没解决掉。
3、想通过RECOVERY来恢复苹果系统,通过系统自带BOOTCAMP助手来安装, 恢复的时候提示硬盘被锁定。
请教各位大师们帮忙解决哈,最好是把苹果系统也装起,装双系统。在此谢谢各位了。

网友:
你好   我们这里有技术员的qq你问问看看

网友A:
你在RECOVERY 分区装系统就好了或者制作一个苹果启动盘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在RECOVERY 分区装系统就好了或者制作一个苹果启动盘。。

楼上天师出来了,呵呵,想问下怎么把苹果系统和window7 制作在一个优盘里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上天师出来了,呵呵,想问下怎么把苹果系统和window7 制作在一个优盘里面

太难了,先装苹果,之后win7 .后装好win,以后,在windows中装个双引导工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难了,先装苹果,之后win7 .后装好win,以后,在windows中装个双引导工具。

不难啊,那是 应为你之前没有在苹果系统里备份出来的BOOTCAMP 做好备份,我们备份出来都是拷贝到移动硬盘里了,装个苹果15分钟左右在装个WIN7  直接插上移动硬盘装个BOOTCAMP 也就一小时不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在RECOVERY 分区装系统就好了或者制作一个苹果启动盘。。

RECOVERY  HD这个分区我通过苹果的OSX使用工具重新安装OSX。提示这个分区已被锁定。你所说的装在RECOVERY分区,是通过别的电脑下载个苹果的系统来安装么,我现在安装了WIN7没法使用USB接口。

网友D(2015-07-11):
在安装7的文件前加载sm啥的驱动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6-07-24):
引用 网友D:
在安装7的文件前加载sm啥的驱动就可以了。

你在RECOVERY 分区装系统就好了或者制作一个苹果启动盘。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

网友:
问题终于解决!给你一个东东绝对搞定!

网友:
APPLE的有些机器的BOOTCAMP驱动就是有BUG,个别机器安装后黑屏、蓝屏等用不了的情况遇见几次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