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遇到开机能触发不亮,按开关能关机,

楼主(2015-02-08):
常遇到开机能触发不亮,按开关能关机,再按也能触发的故障,笔记本弄得少,想请教下这种情况一般往哪个方向走。

网友A:
按不跑码故障修啊!查各供电全都出来了吗?

网友B:
要是按开关一下就能关机  大多已经跑马通过   外接显示器试试

网友C:
百分之八十的电脑有问题好像都是这种症状吧?楼主问的问题也太不专业了,我估计应该不是做电脑这一行的,完全就是一个只懂用电脑不懂电脑的人问出来的问题

网友D:
楼主这样问太笼统了,要我们怎么帮你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太多了
概括下
1.硬启动没有完成
2.软启动不正常
3.显示部分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不跑码故障修啊!查各供电全都出来了吗?

测试过供电,多数情况下是U供电偏低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要是按开关一下就能关机  大多已经跑马通过   外接显示器试试

外接肯定是不显示才有这疑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百分之八十的电脑有问题好像都是这种症状吧?楼主问的问题也太不专业了,我估计应该不是做电脑这一行的,完 ...

百分之八十?不解释你的回答,仔细看完我描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这样问太笼统了,要我们怎么帮你。

关键点在于短按一下开关能关机这样的故障找不到方向
测供电基本都有

网友:
要看电流的 没电流怎么修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