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3sd rev:4.1上电到0.9无显,电流不跳变,求助

楼主(2015-02-08):
asus k43sd rev:4.1上电到0.9无显,电流不跳变,求助
求助

网友:
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。

网友:
加热下cpu供电芯片看看能不能亮 记得上次有个事芯片虚焊

网友:
查下供电,内存供电

网友A:
记得似乎是内存复位不正常引起的
先去查下吧
风泪眼
内存复位已经是搞电平了
详情

网友:
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

网友:
先刷个BIOS 试一下!

网友:
好像有通病

网友:
bios 刷了吗

网友:
多刷几个看看,

网友:
我有一台同样的机器 和你现象一样还是修,兄弟修好共享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程序丢失已经是通病了 刷吧

网友:
网上查下通病,有的

网友:
供电问题查一下 个组供电有没出来 电流有没有跳变

网友:
查各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这板子不好修 每次遇到都头疼

网友:
BIOS有可能

网友:
肯定是少电压 搜索通病

网友(2015-03-19):
BIOS 吗?我手头也有一个这个故障的

网友:
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记得似乎是内存复位不正常引起的
先去查下吧
内存复位已经是搞电平了

网友:
同样的机器 同样的故障 内存SM 总线没有下拉波形 内存复位有了!LPC 总线波形不断 BIOS 挂载在桥这边的电阻这端有3小段波形!

网友:
K刷个BIOS吧....... 不行就应该有可能是滤波有问题......

网友:
记得上次有个事芯片虚焊v

网友:
BIOS 这机器通病啊 你在网上查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