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0 LA-4114P 单独外接适配器不触发,装上电池可以触发不显

楼主(2015-02-08):
CQ40 LA-4114P 单独外接适配器不触发,只有装上电池才可以触发但不显,而且掉电。  待机3v5v 正常,下载一下BIOS刷机后,单独适配器可以触发,但还是不显,不掉电,测PL402电感无电压,其他电压都正常。 图纸上PL402电压是1.1VSP  测阻值0点几欧,后级短路.不知道是不是北桥挂了,取下北桥不短,开机有1.1V电压,重置后还是短路。是否能确定北桥的事?

网友:
先看一下 你的 CPU  是什么样子的 草绿色的 QL RM  还是 墨绿色的 MM  的 墨绿色的很多 BIOS 坏的

网友:
告诉你一下 北桥 0728034  0728026  还是 0752007? 桥上 有O 的 正常

网友:
个人觉得应该是南桥问题!

网友:
说的不是太明白   正常你接电池开机怎么会修到北桥

网友:
北桥215-0874034  ,我测得PL402短路,无电压,所以怀疑北桥的事才干的。

网友:
北桥上面的各个电容测一遍,也许有惊喜!

网友:
换一个北桥试下。

网友:
先看充电电路  靠谱一点

网友:
昨天下载了几个BIOS 刷机故障依旧,感觉北桥问题大,订了一颗北桥,今天桥回来了,测新桥上的电容和旧桥比较了一下,确实有几处不一样,旧桥是0欧,新桥无穷大的。 果断换上,通电电流直接上到2A左右,然后不动,大小写灯闪,不显屏,拔取一下内存后亮机了。

网友:
PL402电感 1.1V电压也出来了

网友:
小结了一下:1单独外接适配器不触发,电池+外接适配器可以触发,但掉电,(客户的电池不能充电了,也不能放电。所以单独电池能不能触发不清楚) 这个应该是BIOS问题。2 刷BIOS后 触发不显,是北桥坏。

网友:
最终还是北桥坏了

网友:
0点几欧并不能说明是短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