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00 有时候显示正常 有时无显示有背光

楼主(2015-02-08):
看到论坛上出现不少这种问题,有那位大师分享一下维修经验?

网友:
这种本本 大部分 在保修  去服务张查一下 或者 自己上网查询一下  别有保修 搞得没哟保修了 一定要有责任心

网友:
你说的这种现象首要检查屏线,显卡。

网友:
加焊下显卡供电芯片,可能会有惊喜

网友:
屏线问题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联想机器屏线接口接触不好,屏坏的都遇到过,显卡芯片本身问题可能不大

网友:
可能是屏线哦  换张屏试试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啊  看在保修没有 如果在保  直接拿去保啊

网友:
是不是显卡

网友:
显卡虚焊了吧  没用风枪吹下试试  要是在保就去客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