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敏UG41MT-S+跑C6一直循环掉电重启

楼主(2015-02-08):
此板原来的故障是不跑码,测全板供电、时钟及复位全部正常,马上卸下BIOS芯片,准备下载文件,结果发现此BIOS还真不是那么容易找的——双敏早已倒闭多时,驱动之家的BIOS好像不能用(型号不怎么对,是不带"+")。上本论坛碰碰运气,很好,站内用BAIDU搜到维友“abcd4”发出的原版保存BIOS,马上下载并刷好。结果出现了标题中的故障,就是跑C6一直循环掉电重启,恰好站内搜索的时候,刚好有一位大哥说它有好几片板出现了一样的问题。那位大哥还说BIOS也刷了,桥也干了,最后还是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。唉,死马当活马医,既然C6过不去,换根内存试试吧,TMD,居然刷一下过了C6,稀里哗啦亮机了。

      结论,此板(或者说此版BIOS)挑内存,只有256*8的内存可以亮机,也就是双面2GB的不行!终于知道UNIKA倒闭的原因了。
      最后,感谢abcd4、兴兴向荣两位兄台及迅维网,谢谢!

网友:
应该附 上BOIS的下载地址!

网友A:
此板在刷BIOS之前就先换根内存条也许会好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板在刷BIOS之前就先换根内存条也许会好了!

不是的,本来就是不跑码才修的——单面双面都换过,根本不是内存问题。刷过BIOS后,不插内存跑E0,不掉电。

网友:
最好多找一些BIOS,有时一个是不行的

网友:
双敏的主板很垃圾。

网友:
512的2面的也能过啊  2g的没试过

网友B:
可能是内存槽的系统管理总线的供电没有的原因。G41的板2G的内存不可能认不到。只能说老内存频率低,容易检测通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内存槽的系统管理总线的供电没有的原因。G41的板2G的内存不可能认不到。只能说老内存频率低,容易检 ...

全部供电都是正常的,上机测试的都是DDR1333的条,区别只是256*8能亮,128*16不能亮。另外,G41板上大部分2G/1600、4G/1600的金士顿原装条也是不能亮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