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不换灯管的快速安全的解决办法

楼主(2015-02-08):
4灯管的屏 其中一根灯管老化或者接触不好,不想换灯管,又不想去保护,去保护毕竟有后遗症,加高压电容或者短接接口也不怎么可靠。
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灯管外置,用热收缩管套起来,两头再加个灯管套,用胶枪固定在显示器背部就行了。
这种方法只适合对付抠门的客户。

补充内容 (2015-3-19 21:23):
多谢各位关注,其实并不是我不想换管子,关键要看屏是什么样子的,就这个屏拿过来就像是垃圾堆里面出来的,里面小强的尸体不计其数,还敢拆屏?运气不好的话够你喝一壶的[/color...

网友:
这种方法不好,,,,,,,,

网友A:
真心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,灯管外置是什么意思呢?灯管放外面跟没装灯管不是一样的吗?你意思是搞个好灯管然后加在外面?那样的话,插上电了,光不是从背面出来了?更不靠谱,装电源驱动板时也不好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真心没看懂楼主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,灯管外置是什么意思呢?灯管放外面跟没装灯管不是一样的吗?你意思是搞 ...

看图片,他把灯管用热缩管包起来看,所以光问题不大,就是怕断了

网友:
哎····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搞,如果是灯管问题报了价钱客人不换的就算了嘛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,最重要节省时间,三个灯管也是正常使用,只要固定好装好就OK了

网友:
有这功夫,灯管也换好了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也是蛮好的,客户能接受,咱也不介意赚这个票子

网友:
好办法...学习了 以后有机会试试..

网友:
如果你是客户的话,你肯定也想省点钱,这是正常的事,做事还是一分钱一分货比较合适

网友:
是个好法子!在屏后面放根好的灯管代替屏中的坏灯管的想法早就有过,但没想到用热缩管遮光的好法子。

网友:
这种方法  也是俩字

懒人。

后患无穷啊

网友:
灯管成本才多少钱啊?都拆出来了也不差这点钱了吧

网友:
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,要是4根中有一根或者上下个坏一根,直接把坏的插头拔了,直接另外接一块双头的代用背光板

网友:
我也是对付抠门的用户搞的,一般我都是拆开换,建议楼主平时直接用led改,又不容易断,还高亮!哈哈!

网友:
歪门邪道的点子,懒人懒办法,灯管老化了只有换了才能根治,改高压 去保护都不是长久之计。老老实实的换了安稳,钱收了心里也踏实。您说呢?

网友:
还是不要了吧。小地方的话容易影响名声

网友:
维修就的靠积累经验呀!!!!

网友:
这应当属于障眼法,,,还是老老实实的换了吧

网友:
这样修可不规范了,灯管该换还是要换的,我就遇到过,有灯管坏了,就换代用高压板,将就了几个月,还得返修,

网友:
这种处理的方式我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楼主太狠了,有点坑啊

网友:
要么是保护了?

网友:
你怎么不用笔记本灯管啊小些好放

网友:
下次他去别的地方修,你就惨了

网友:
灯管2对1很明显看得出来亮度不一样的,其实换灯管很快的。1拆开2洗手3直接二条一起换,旧的放好,等下个显示器来再用。就是安装回来时要小心点,多搞几次,你就觉不是个问题了。

网友:
3根灯管亮度够的

网友:
放进里面去也很容易,不应该这么做。

网友:
不够专业,楼主一两年以后再回来自己看看吧。

网友:
还不如换个双灯高压板了  这种方法以前见过  感觉有点不地道

网友:
做人还是要厚道点  你要让客户知道了  他会怎么想  下次还来不来  会不会给他朋友那些说你坏话  这样想你亏大了

网友:
这个办法不可取,维修不到能贪便宜取巧,最后还是毁自己的信誉,,,,,

网友:
这也能想出来

网友:
这只能说,不用拆开屏换灯管的方法、难道楼主没换灯管吗?那你用热所管装起来的又是什么?不支持的原因是;灯管没少用,只是减少了一道工序而已。

网友:
该换的还是得换吧?遇上怄门的客人我就跟他磨烂。。哈哈哈。和他说你妹的等下返修怎么办?

网友:
这算是比较另类的维修吧

网友:
有些显示的外壳会放不下来的。。。还是老实点做事好点。。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焊个大涤纶电容好,这灯管被热缩管包着也坏的快吧!

网友:
楼主的办法   不怎么好的 。

网友:
我现在遇到这样的问题 ,直接把灯管改LED灯条了。方便稳定性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