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两个电阻是多大的~~!!!

楼主(2015-02-08):
高迪952二合一里面的控制板,有两个电阻烧得有点黑了,现在情况是风枪一会儿有风,一会儿又没风,拆出来看就这两个电阻烧黑了,而且有点怀孕了,在线测量有9.07K欧。麻烦帮看看是多大的,外型如下~~!!!

网友:
这种大的,一般很小的,10欧左右

网友:
一般是保险电阻,坏了直接换上有可能还会有问题,先查查后级是不是有问题。

网友A:
谢谢楼上的朋友,这是两个18K欧碳膜电阻,并联下来9K,感谢!

网友:
第三色看不清,前面两色18是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上的朋友,这是两个18K欧碳膜电阻,并联下来9K,感谢!

你说18K欧肯定不对!看色环单个电阻应为1.8欧或0.18欧的。

网友:
已经确定了上面的兄弟,我测下来量了的,两只都是二分之一瓦  18K   ,感谢你们了。

网友B:
换180欧1W金属膜电阻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180欧1W金属膜电阻

是的朋友,我换的2W 18K的金属膜电阻,已上机O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