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AM2的板都这么奇怪呢?

楼主(2015-02-08):
一块AM2的主板装上电池,把CMOS跳线帽拿掉,然后接12或23都能保存BIOS设置,经跑线确认是CMOS跳线,今天一块AM2板能亮机,测PCIE A13 A14都无时钟?但为什么能亮机?

网友:
没见过 围观中 等待大神解释 但我有块杂牌凌动集成主板 上来直接跑码43 能启动 同求解释

网友A:
个别的主板只有插上独显,才能测到时钟

网友:
问题就是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个别的主板只有插上独显,才能测到时钟

支持一下,懂得分享,就会得更多。

网友:
你测量有误吧!板子能点亮,表明工作正常,唯 一的解释就是你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同意6楼说的

网友:
英伟达的芯片组,比较容易局部模块不正常的情况。

网友:
AMD的就是问题多。

网友:
我有个amd主板检测卡不跑码,我以为坏的呢,可是进系统一切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