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显示器与显卡不兼容

楼主(2015-02-08):
一客户方正电脑,集成显卡,最近想玩点游戏,加了块GT730显卡,插上开机显示器黑屏,OSD显示超频,一般情况下超频都是进系统后显示超出显示范围的,这种情况只要进VGA模式改下就可以了,可这台显示器,连开机画面、BIOS都看不到直接就黑屏,把主机换到别的显示器上一切正常,最后换了块A卡解决,这种情况还真是第一次遇到啊

网友:
真没碰到过,怪问题

网友:
这块显卡估计是山寨的吧,一般正规厂家怎么会有这种事。要不就是显示器太垃圾了

网友:
嗯!确是显示器与显卡不兼容。显卡输出的VGA信号电平与显示器接收的信号电平存在超出允许范围的误差了。

网友:
VGA线换了没

网友:
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,很难说得清楚呀。

网友:
显示器不支持当时的显卡输出的分辨率。

网友:
网上GT系列的山寨显卡太多了.

网友:
贪小便宜不行啊

网友:
还是A卡好呀!!1

网友:
有的vga线也有可能哦

网友:
不会是你的GT730显卡坏了吧

网友:
没碰到过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是少见。

网友:
明显是显卡问题吧,估计显卡是改BIOS超频了,或是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