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x220 使用中会断电

楼主(2015-02-08):
thinkpad x220 使用中会断电,摔了后引起的,断电不是很频繁,就是有时候会忽然一下断电了,
是什么问题啊
使用

网友:
摔过的机器故障点不好定位,重点查供电各接口,电感有无摔开焊了,桥也有摔空焊的。

网友:
没空焊的话也有可能是保护断电

网友:
应该有元件松动

网友:
这种掉电确实不好判断,先检查下温控,供电是否稳定吧

网友:
摔过的估计不好修

网友:
把3 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