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紫色线只有4.3V

楼主(2015-02-08):
一个客户的台机电源,经常出现无法开机,换下该电源后,正常
此电源为:航嘉冷静王,型号:HK320-51SP S1

测量环境:用回形针短接黑绿线,风扇转

短接黑绿线,风扇正常转,参照直流输出,只有紫色线低于标识电压(标识为+5V,实测:+4.3V)其他颜色线电压均正常

不知道论坛里是否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?目测没有电容鼓包!

网友:
稳压电路故障?

网友:
5VSB异常,第一时间换掉它的滤波电容。不行再考虑TL431、取样电阻、光耦。

网友:
辅助供电5VSB低了,重点更换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楼上都说得很对。通常+5VSB的滤波电容有2个,一起换掉。
航嘉的好象只有一个1000UF10V的电容。

网友:
看下PG是否正常

网友:
5vsb偏低了,加到主板的电压不够,按照3楼的办法把紫色5VSB修好应该就OK了。

网友:
同意3楼的观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