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图纸中标注的含义

楼主(2015-02-08):
此图上面两行红字什么意思 ?有懂的给解释下,谢谢。

网友A:
我的理解就是:当3V5V芯片是RT8210的时候,PR111的电阻10K的。
当3V5V芯片是ISL6237的时候,PR111的电阻应该改为100K到200K。
我小学毕业,不对勿喷啊!!!

网友B:
意思是使用不同的芯片时外围电路参数的修改。

网友C:
我觉得你的截图不全,PD5左边的电阻没有截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理解就是:当3V5V芯片是RT8210的时候,PR111的电阻10K的。
当3V5V芯片是ISL6237的时候,PR111的电阻应 ...

ZD ,PR111 ,PR107.都要装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意思是使用不同的芯片时外围电路参数的修改。

这两个芯片。管脚都 一样,也要改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这两个芯片。管脚都 一样,也要改?

是的!不同芯片其参数有差异,外围电路参数亦不同。具体细节请读芯片资料。

网友E:
PU10为RT8210或UP6148图纸PR112  0-4安装和PR113  -4   10K
PU10为ISL6237装ZD5.6V PR107100K或200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觉得你的截图不全,PD5左边的电阻没有截出来

那是0欧电阻 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的!不同芯片其参数有差异,外围电路参数亦不同。具体细节请读芯片资料。

现在我用的是ISL6237,换完待机电流正常,但开机到0.45就重启,跟这个有关系 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PU10为RT8210或UP6148图纸PR112  0-4安装和PR113  -4   10K
PU10为ISL6237装ZD5.6V PR107100K或200K

ISL6237不用装PR112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ISL6237不用装PR112吧

ISL6237要拆掉PR112装ZD5.6稳压管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ISL6237要拆掉PR112装ZD5.6稳压管

注意看位置好  星号的是要变动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ISL6237要拆掉PR112装ZD5.6稳压管

看了好几个帖子,没提换这件的事儿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我用的是ISL6237,换完待机电流正常,但开机到0.45就重启,跟这个有关系 ?

外围元件的更改只是适用不同芯片的线性供电开启,只要芯片的7脚待机供电正常了就行,应与重启没关系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看了好几个帖子,没提换这件的事儿啊

图纸已经标的很清楚了,装原型号或可以直接代用的不用改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图纸已经标的很清楚了,装原型号或可以直接代用的不用改的

这意思 ISL6237不可以直接用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意思 ISL6237不可以直接用?

PR112电阻要是有拆掉,装稳压二极管

网友:
图纸设计是有根据的,芯片参数,有些芯片代换没问题什么都不要改,有些就要改,有些能代换但也会返修,脚位功能都相同就是参数不相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R112电阻要是有拆掉,装稳压二极管

好的,没换这东西前是待机高,0.9,换完ISL6237后,开机到0.45重启。有什么好法吗

网友E:
老一套啊关键点打阻值,测电压啊,看是否都正常,有图纸不难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老一套啊关键点打阻值,测电压啊,看是否都正常,有图纸不难吧

还没=电压出来呢。就重启了。

网友E:
3v 5v正常了按时序查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3v 5v正常了按时序查

好的。明天 我试试。。谢谢。。非常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好的。明天 我试试。。谢谢。。非常感谢

不用谢,机器型号或板好写出大家才能更好的帮助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我用的是ISL6237,换完待机电流正常,但开机到0.45就重启,跟这个有关系 ?

只要芯片的7脚输出电压正常,跟0.45就重启没关系。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信号通往 后面描述的位置吧

网友:
楼主看到PD5和PR107两个元件打了“*”米字符,代表选件。用rt8210b和up6184用0欧姆和10k电阻,用ISL6237时用PD5稳压管 100k和200k电阻

网友:
这个是ISL6237的截图,楼主可以参考

网友:
学习了,,,,,,,,加点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