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cc开机电流1.4 不显示。

楼主(2015-02-08):
x550cc开机电流1.4 不显示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点位图纸就好了

网友:
加焊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X550VC 3.0,

网友:
先外接试 一下,不行焊显卡。

网友:
啥问题导致不显示的?进水还是什么?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把

网友:
灰多搞显卡,灰不多线刷下bios

网友:
加焊显卡ok了吗

网友:
用橡皮塞擦下内存  或者加焊下显卡看下

网友:
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吗??

网友:
这机器BIOS坏得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