示波器小修华硕k43LY。

楼主(2015-02-08):
               客户拿来一个华硕k43LY,问题不开机。
  接上可调电源,电流上到0.03几的样子,2秒左右,掉到0.000,不触发。    拆机,看下主板为什么异常,简单测下.掉到0.000后 无 3 5v  后来仔细测下有5v,但是过会又掉了.3v万用表始终没见。看到3 5v芯片是  RT8205A  感觉3 5v应该是同时出来。不确定,论坛走了一圈,有的贴证实3 5v同时出来。大概就是这里的问题,我装摸做样在那修呀,修呀修呀(马鼻装模做样真累,10分钟过后,终于把客户打发走了)。
     首先喷粪下这个主板3 5v问题 只有5v有个滤波电容。3v没有,之后背面几个贴片电容。
    问题到时很简单,关健是思路吧,个人感觉是华硕主板设计问题。  其实我们应该为华硕鼓掌,多设计类似的电路,我们搞维修的才有饭吃。别的不多说了。  自己看图片吧。
   能赏点分的就赏的分吧,反正又不扣自己的下载分。分享给大家,以大家后遇到同一机器同一故障能很快解决问题。等着收钱吧。

网友:
看波形图感觉示波器探头的地线没接好吧?

网友A:
发帖这么久了  竟然没有一个加分的,感觉下次不会再发帖了

网友:
楼主背面几个贴片电容到底是哪几个呀?图中应标出来啊。

网友:
你又亏大了浪费几颗电容才修好

网友:
是滤波不良,引起掉电?

网友:
是3 5V   的电容吗

网友:
没看懂这波形是怎么回事呢

网友:
楼主所换上的电容就是红框中的?主板上原来就没有?

网友:
LZ 狡猾狡猾滴哈! 收了!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是好用。。

网友:
我今天也修了个华硕  3v  5v供电不稳

网友B:
不过是待机芯片坏了  RT8206A   开启电压都不稳定

网友:
这个问题用不着示波器吧,3v开启如果有,但是没有3v,要么短路要么报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过是待机芯片坏了  RT8206A   开启电压都不稳定

8206坏的不多吧,不是进水一般都很少坏

网友:
LZ的理论很好,偶这个小白借鉴了

网友C:
厉害,看来得刻苦学习啦

网友:
有示波器确实不一样,感觉很方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 你有 k50ab的图纸吗
没有呢 我也吗,没找到图纸

网友:
波波用得好,维修少烦恼!

网友:
3V滤波不良,导致不出3v,5v是吧?

网友:
看换电容之前的波形,怎么感觉不是电容问题呢?电压后来不是平滑的出来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 你有 k50ab的图纸吗
和K40AA通用。你去论坛找

网友:
我也想学示波器

网友:
LZ的理论很好,偶这个小白借鉴

网友:
看起来示波器修掉点挺好用啊!

网友:
这算是通病吗?

网友:
示波器用的很爽啊 佩服

网友:
一般遇到这种问题,我是用风枪加热下,看出来没

网友:
直接补一个固态电容也OK的

网友:
修笔记本还是要示波器啊。没有还是不行

网友:
示波器修机器真好

网友:
但是不怎么会用

网友:
楼主 :您的 意思 华硕 设计的问题 ,引起 滤波不良,造成 保护。 改的好。

网友:
收了多少米呀

网友:
是滤波不良?

网友:
这次赚到了,这么简易

网友:
应该圈起来看不清是哪个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讲解的不详细,所以没分加……楼主是换电容好的?

网友:
华硕现在3K-4K左右的机器偷工减料现象严重

网友:
这个是滤波不好吗/

网友:
这种的电容有问题遇到的少

网友:
这么深奥,感觉自己都没耐心看下去了

网友:
有个华硕的上网本,不触发 没图纸也,至今还放着

网友:
加分了!本人的分也不多,加的不多!

网友:
这样的是要记下

网友:
谢谢同学共享

网友:
红框中的不是电阻吗?

网友:
是不是  小换大了   电容

网友:
看波出3V了,是不是后面又掉了,另电容是加了一个吗

网友:
换了颗电容3V就正常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帖这么久了  竟然没有一个加分的,感觉下次不会再发帖了

我是示波器小白,看到这样的贴,能够看到,滤波波形的图,很形象,对我示波器使用很有帮助,谢谢楼主思路分享

网友:
那之前没有滤波电容是怎么好的,是贴片电容坏了啊

网友:
不错啊 学到了 原来是这样 希望楼主继续发这些有关的帖子。

网友:
华硕的也就示波器好修点了

网友:
lz的症状是有5v没3v对吗?换电容就好。

网友:
其实 感觉问题就在这里 差不多

网友:
只要看见 掉电之后不能在触发的 大多数都是 短路保护 造成的

网友:
随便测测就能发现问题

网友:
下次遇见要改的有个参考,感谢楼主发帖!

网友:
楼主电容装的很霸气,这样修一下几个钱,
想我们就只有靠经验了,
过段时间自己搞个用一用,现在跟师傅学,师傅觉得贵舍不得买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厉害,看来得刻苦学习啦
同解 同解

网友:
示波器用好了。的确不错

网友:
是5V 的电容不良吗?好想没有说清楚 啊

网友:
有波波就好好摸

网友:
示波器使用的不错

网友:
3V滤波电容漏电?

网友:
这个问题用不着示波器吧,3v开启如果有,但是没有3v,要不芯片坏,要不后级负载短路,当然滤波电容也要考虑在内。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3V后面滤波电容

网友:
楼主应该标注一下是哪个电容

网友:
如楼主所说,为华硕故障致敬!

网友:
在论坛待久了。自己的东西都不想拿到外面去自修了

网友:
那么多维友加了分,不要这么心急

网友:
没有波波的路过

网友:
赞一下,现在都是示波器的天下了。。

网友:
示波器能看到些杂波,可以测下滤波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电容滤波不良,有代换个也可以

网友:
LZ换了个大电容,那个黑黑的,怎么那么大?

网友:
待机芯片坏了示波器是装B神器吧?让客户看到你很认真的样子

网友:
开启信号确定检查过?

网友:
好厉害,只能看看你们这样厉害

网友:
不知道模拟示波器能不能抓这种波开呢,我还真不会用。知道的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