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手机今天碰到个换喇叭结果无信号

楼主(2015-02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:
你回想一下换喇叭过程中都动了哪些地方?

网友:
天线是不是没插上,时间设置对了吗,时间不对也是没有信号

网友:
苹果几啊?

网友:
你校准下时间试试看

网友:
天线断掉了吧。。要不就是那个喇叭有问题

网友(2015-03-10):
日期时间问题吧

网友:
看是几代机型,有些机型天线在扬声器上。要接好才有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