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745进系统用大概半小时掉电

楼主(2015-02-08):
板号是DATE5DMB8F0的主板,光用适配器,开多久都要不会掉电,但是装上电池和适配器,用大概不到半个小时就会掉电,而且保护了。必须要拆掉电池,再插上适配器才可以重开,有修过的给思路。

网友:
查充电电流检测电路部分,可能是充电过流保护了。

网友:
充电电流是否过大了或过流电路误动作了。电池是好的吗?是不是充电半小时后电池过热短路等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;重点查充电电路,及电池,看看不触发充电是否会掉电。

网友:
好的,谢谢,我查下看

网友:
电池温度检测的问题,和IBM类似啊

网友:
尝试把BIOS刷到最新试过吗?

网友:
东芝是不是有大电容啊,看看

网友:
掉电故障是最复杂的,如果会用示波器可能效果好些

网友:
有没有大电容NEC

网友:
充电器是原装的吗?

网友:
修好了谢谢。我把电源进来的稳压二板管子换掉,然后用原装电源测没有问题了

网友:
NEC 大电感先换了再说

网友:
  稳压二级管 还可以

网友:
顺便把bios升级一下,这机器最新的bios版本是2.3,很多国家的官网都是2.0,好像得从美国的官网下。

网友:
看一下进电管子是不是有问题

网友:
先用个原装电源试试,不行的话在查查充电电路看看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