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!电动车充电器不转灯故障

楼主(2015-02-08):
一个新日XRC-TS-4815QST电动车充电器炸保险管,炸整流管,炸4832,炸启动电阻。经更换后,通电输出电压55V正常,但插上电动车后,出现不转灯现象,始终常绿不转红灯,风扇不转,经查电流取样电阻完好,直接换好的LM324依旧不转灯,周围元件不见异常,试换C1815,S8050,TL431,光耦依旧不转灯,本着学习精神,请各位老师指点给予思路。

网友A:
发个图供你参考,重点查LM324输入脚的电阻电容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发个图供你参考,重点查LM324输入脚的电阻电容等。

非常有道理!!

网友:
看看LM324的反馈电路

网友:
真快崩溃了,LM324周围所有的元件基本都仔细检查了一遍,不见异常。LM324的4脚电压14.5V,5、6脚电压3.5V,8脚电压13.2V,10脚电压0.3V,12脚电压0.4V,14脚电压13V,其余脚电压0V.那个CD4060计数器我都换了个好的,还是不见转灯。铜箔都仔细量了,没有裂缝。不是为了学习,真想把它扔掉!继续求教各位师傅

网友:
另三孔插头没有问题,疑问,通电烧高压端元件会影响低压端元件吗?

网友:
这个图应该更适合!

网友B:
谢谢楼上师傅,3842、LM324、CD4060电压与上图无异,但还是不转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上师傅,3842、LM324、CD4060电压与上图无异,但还是不转灯

我分析了一下,主要是红框中的元件查一查吧,关键是充电时LM324的12脚应低于13脚。D15、R22最好换新!

网友:
楼上说的有道理。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分析了一下,主要是红框中的元件查一查吧,关键是充电时LM324的12脚应低于13脚。D15、R2 ...

有婆家的美女,分析的很棒啊!这几天老看到你回帖,个个都很精彩啊!如果你还未嫁,真的想拜在你的石榴裙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