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这个问题能解决吗

楼主(2015-02-09):
这个是硬盘报错换硬盘可以解决,放在原来的板按f1都不能过但是在其他板可以过也能进系统,扫过没有坏道,在bios想关了smart这行,但找不到阿,谁遇告诉一下解决方法。。

网友:
只知道硬盘自检不过

网友:
把硬盘修复一下

网友:
这个毛病得用专业软件才能修复

网友:
看来还是硬盘问题

网友:
这明显是硬盘的SMART出错,需要用硬盘修复软件来清零SMART。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几块硬盘,不知道用什么软件修复,没有PC3000这种类似的软件,不知道免费的软件行不行得通,坐等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硬盘smart表坏了!好像没有PC3000搞不定了!把数据拷出来先!

网友:
不知道 没遇到过

网友:
可以试试下,刷主板BIOS

网友:
果断换硬盘

网友:
硬盘报错   感觉好像换了爽快点

网友:
换硬盘试一下

网友:
数据导出,删除所有分区,重建主引导,应该可以有的吧! 不行的话,最后低格,完全可以搞定!

网友:
若没有专业软件设备,清空SMART有点麻烦。不过还是有土方法的。

网友:
修硬盘吧

网友:
低格一下,可能会好

网友:
估计需要修修硬盘才行啊。

网友:
为了数据安全,稳妥的办法是换硬盘

网友:
修硬盘耗时 换吧

网友:
有具体方法,有谁试过详细一点方法

网友:
好像是硬盘,清下MAT试试,有可能成功

网友:
ST的硬盘 有一点难搞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的硬盘是客户不要了的,开机报硬盘错误并提示备份换硬盘,按F1进系统一切正常。我怕重要资料损失,用客户的盘做系统盘(320G),已经用了3年了没出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换个硬盘试试

网友:
看似硬盘有问题。建议用DiskGenius磁盘分区及数据恢复软件试一试。这个软件是免费的。

网友:
这个故障只能用PC3000刷固件来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