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211T MBX-250集显 不触发

楼主(2015-02-09):
收到机器SONY 如题  一开始 保护隔离不过  修好了  放了两天又不触发了 但是保护隔离过了 电流0.03    3 5V插上瞬间也没有  测试SLP3 信号没有 EC VCC3.3有了VDD没有   8223M线性3 5V也出来了 开关3.3也有了 3 5VENBLE也有  3D3V_S0这个电压没有 不知道是出发后有还是一开始就有 新手图纸看不太明白 希望有人讲讲 现在想换南桥 已经在路上了HM65       这个图能说说吗

索尼MBX-249 版号 Z50HR MB S0204.pdf

网友A:
QQ给我,手把手教你

网友:
要么是保护了?

网友B:
插上瞬间是有的,ec配置好脚位之后就没了,这时待机是很低的,不会超过0.01,你点下开关,看ec发出开启信号没,也可以先换ec试试,修过一列ec坏的

网友C:
重点排查3v5v转换电路,还有3v5v芯片的LID是否有短路

网友D:
此机器3 5V是出来一下 值出线性电压
重点查这几个:ACIN#为高电平3.3   LIDIN#高3.3V   供电  时钟SPI_ROM_CLK0.42  复位35001_RST# 3.3V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看看上电时序吧 不知道待机会不会出3 5v 会出的话就针对它修  s0是最后出的 现在应该不会出来

网友E:
PL4101 和PL4102两个电感上是否有电压
如果没有建议先查

网友:
开机瞬间有3/5V,说明从待机供电到EC的工作条件都有了。测下RSMRST是否正常?然后测桥的待机与RTC电路是否正常?然后测EC的开启脉冲是否到达桥?然后桥是否发出SLP_S4?然后测该信号控制的各路供电是否都OK?再下去按时序步步进行。有图就好办,慢慢来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了,二级供电与转换是SLP_S3控制的,

网友:
主要测下自举和反馈,剩下就只有后级了!

网友:
PM_SLP_S3#开启   触发后才有3D3V_S0

网友F:
是不是你理解错了???换HM 65  好了?

网友:
问题慢慢解决  图纸我收了

网友:
先别动桥了 不会它的问题 rtc rsmrst s5 电压 正常了  再考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插上瞬间是有的,ec配置好脚位之后就没了,这时待机是很低的,不会超过0.01,你点下开关,看ec发出开启信号 ...

EC 已经换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PL4101 和PL4102两个电感上是否有电压
如果没有建议先查

这3  5V电感 好的时候我量也没有电压的触发后才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点排查3v5v转换电路,还有3v5v芯片的LID是否有短路

LID是哪一部分?新手不是太懂

网友G:
确定保隔过了 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正常不出换芯片

网友H:
引用 网友G:
确定保隔过了  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正常不出换芯片

换了  改换的都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QQ给我,手把手教你

753759858 求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此机器3 5V是出来一下 值出线性电压
重点查这几个:ACIN#为高电平3.3   LIDIN#高3.3V   供电  时钟SPI_RO ...

你说的这些 我量了下都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不是你理解错了???换HM 65  好了?

是你理解错了,楼主还没换HM65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换了  改换的都换了

按开关 看触发信号有跳变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