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E430 解决第一次开机不显示/二次显示

楼主(2015-02-09):
此机器。讯维网的BIOS,都是不太好用,我的本子故障为,进BIOS卡点!进不去BIOS/刷了BIOS后每次只要是拔掉电源就会,第一次开机不显示
特发此BIOS解决!只要是每次第一次开机不显示的二次开机正常,只要刷8M的BIOS就可以!4M不要动!然后4显存的和8显存的可以互刷!
解决第一次开机不显示

网友:
碰到过类似情况,你确定是BIOS问题?

网友:
我的都是这个问题,第一次开机不显示 拔电后 二次就能开机    开机要等很久才显示

网友(2015-03-11):
我的机器就是这种毛病  不知道楼主的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吗

网友:
果然有效,一刷就好  !

网友:
好我也看下

网友(2015-04-13):
测试是好的吗

网友:
没有半小时准时掉电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