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 B75MA-E31开机右下角重复显示A3,放电提示F1F2后重启又反复之维修!

楼主(2015-02-09):
一块V星的主板, MSI B75MA-E31开机右下角重复显示A3,放电后显示正常,但提示按F1或F2,按后死机或重启,又重复显示A3,再放电又这样,最初以为是二合一的桥有问题,压桥没反应,3。3V电池正常,就确定为BIOS有问题了,没搜到,最后到官网找到了,但是这个BIOS芯片很是特别, 不一样的,同样的25系列,但大小和引脚都不一样,编程器没有这样的座子,于是想到了把8个引脚用线焊接到座子上,就这个样子的, 一定不要出错哟!上编程器,先试试能不能认出芯片,一切正常后备份,写入! 成功写入后再试机吧! OK,能正常进入BIOS了,重启正常进入系统!BIOS芯片在主板上的位置。 白色的SATA接口的下面就是了。最后附上可用的官方BIOS,希望能对需要的朋友有所帮助!8M的BIOS,不能一个上传,分卷压缩了,也可直接去官网下载!

网友A:
这种BIOS芯片我在IBM的一台超极本上也见过一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BIOS芯片我在IBM的一台超极本上也见过一次。

在台机上比较少见,我还是第一次见到,笔记本上多一点吧

网友:
我感觉用笔记本上常见的那种25系列是可以代换的,可能要用线延长一个引脚就行。

网友:
这种BIOS在富士通的笔记本板上也有见到过,就是老机,容量没那么大

网友:
很有借鉴意义

网友:
只要是25系列的就可以刷

网友:
这种贴片sdrom,在手机上用的比较多,一般都用winbond

网友:
这就是经验

网友:
这个我也接线试过的确可以,遇到的很少,就没做转换插座,要是维修多的话可以做个座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