航嘉HK280-86FP输出电压正常,但不能让主板工作

楼主(2015-02-09):
航嘉HK280-86FP小电源,接到主板上,能让主板触发,测试各电压都正常,可是主板不跑码。主板是好的(换别的电源能正常工作),拆开电源也没有发现有异常,电容也没有鼓包的现象,不知道从哪入手了。请各位指点,谢谢!

网友:
power good是多少v

网友:
PG正常的,有5V的。

网友:
应该还是PG的问题,PG应该有一个低电平再高电平的过程,没有这个就会造成主板不启动。

网友A:
电源功率太小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源功率太小了。

1、电源功率小了,会在电压方面体现出来吗?
2、这个电源是这台机器的原配电源。

网友:
接假负载测试各路电压值是多少

网友C:
這個問題常遇到, 目前對我來說還是無解, 只能推斷是功率變小了,

在網路上的訊息是從一次側著手, 試試看吧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這個問題常遇到, 目前對我來說還是無解, 只能推斷是功率變小了,

在網路上的訊息是從一次側著手, 試試看 ...

同意,很可能就是功率不够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、电源功率小了,会在电压方面体现出来吗?
2、这个电源是这台机器的原配电源。

既然是原配的电源,就换电容吧,高低压侧的都换掉。

网友D:
楼主所说的各路电压正常是带负载时测量?

网友E:
电源开启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所说的各路电压正常是带负载时测量?

是接到主板上,触发后测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电源开启查各路电压是否正常

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那有查pson 5vsb pG

网友:
遇到过一个全汉的180W小电源,与楼主同样的问题,换过后级电容,无果,有空拆开再修下。

网友:
5V SB为5V。
PG为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