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张显卡老烧MOS管,求助怎么修。

楼主(2015-02-09):
中间那排 图片中2颗上管 用红圈 圈着的第4个脚不通没有阻抗。拆了MOS管,直接量板子上的这个脚位也不通,导致旁边那颗用蓝色标记的那个下管会烧坏。一般MOS换好后,都是冷启动才会烧管。一般不关机怎么用都没事,第二天早上再开机,就短路烧了。(注明:MOS管我都是3个一组一换的,电源供电芯片也换了,不见效果,现在怀疑,是2个上管脚位第4个角不通引起的,也不知道本来就是这样还是怎么的。如果脚位不通不正常。就不知道这个怎么修了。新手,还有怀疑的就是会不会是换上的管子不合适呢。新手刚学的,求指教。

网友:
背后图,能否指定下,中间2颗上管 第4个脚不通怎么修啊。。估计是这个原因哦。。拆掉这2个上管,量板子脚位也不通哦

网友A:
查供电的反馈电路

网友B:
你上的是同型号的管子吗,不是得看下管子的电流大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上的是同型号的管子吗,不是得看下管子的电流大小

不是同型号的,找不到一样的,换了几组其它的管子都不行,每次都是当时没问题,,说不定第2天开机就烧了我想问问,那2个上管的PCB,都是第4个角不通是啥问题呢。。管子装上了第四个角也没阻值。先还以为是供电芯片的问题,结果换了供电芯片也没用。老是烧下管。严重怀疑,是那一组管子的2个上管没有起到作用,导致下管背不起烧掉。求指定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供电的反馈电路

说实话我菜鸟不太懂哦。。大概是哪个地方啊。电源供电芯片我都换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华硕    k50ab 图纸谁有    跪求

网友C:
图片放大了。帮忙看下啊。。

网友D:
换上的型号和原型号一样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换上的型号和原型号一样吗?

找不到一样的,但是我换了好几组其它的管子都用不长就烧。还有就是,红圈那2个上管为什么第4个脚位会没有阻值呢。。我感觉故障就在这里哦。我记得,显卡上每个管子第4个脚,都应该有500-600阻值啊。

网友:
换同型号管子试试吧

网友E:
这种故障就涉及到示波器了, 不是说你MOS 烧了你换上就会好的,比如驱动电阻阻值发生变化,驱动能力不足,上升沿太过缓慢,都会烧, 或者换的MOS 虽然为同一个型号,但是批次不同,内部结电容不同, 也会导致上升沿太过缓慢,再者就是驱动外围电路上的一些小原件发生变化也会导致,先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, Gs 以及DS波形。另外我想问一下, 在你换过MOS之后正常工作的时候MOS发热严重么?

网友:
上管换上管,下管换下管一般没事的

网友:
还要注意电压差不多的就对了

网友:
如果还烧就连芯片一起换掉

网友:
再不行就换板吧

网友:
换芯片试试

网友F:
把供电芯片换了

网友:
查下反馈电路和电源管理芯片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种故障就涉及到示波器了, 不是说你MOS 烧了你换上就会好的,比如驱动电阻阻值发生变化,驱动能力不足, ...

整个MOS管地方都会发热的,用手摸背后能感觉到。确实有点烫。我就想问的是,为什么那2个上管部位会不通。管子装上去了也没有阻值。严重怀疑就这2个管子不通引起的下管烧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把供电芯片换了

供电芯片我换过了,一样哦。

网友:
你说的上管部位是那个脚? 通常这样的故障如果第一次更换单个击穿的MOS成功修复以后没故障了之后就不用管它, 但是如果还是经常烧管,那么你需要上下管一套都需要换掉,这样试一下,

网友:
检查下电源管理吧

网友:
很可能过孔不通,飞线解决

网友G:
拆掉不装,看还烧不烧其它管

网友:
24楼正解,下管G极断线,跑线找到断点 飞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拆掉不装,看还烧不烧其它管

拆掉不装,只要散热处理好,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没图纸的东西能修吗?换管子最好是找一样的。

网友H:
测测其他管子的那两个脚通不通,如果通说明那两个脚中间短线了呗

网友:
菜鸟肉肉的飞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测测其他管子的那两个脚通不通,如果通说明那两个脚中间短线了呗

PCB坏了,不知道那2个脚该飞线到哪里。本人菜鸟一个刚学的,半路出家不是很懂,嘿嘿,现在拆了那一组MOS管,还好能用,没 出啥问题,只是有些热。。

网友:
把常烧的上下管都裁掉

网友I:
G极断路等于悬空,很容易受干扰,形成误动作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CB坏了,不知道那2个脚该飞线到哪里。本人菜鸟一个刚学的,半路出家不是很懂,嘿嘿,现在拆了那一组MOS ...

五相供电少一相没关系,就这样用着,我修主板也经常懒得换驱动芯片,就把其中一组上下管全拆了,省得老烧,虽然功率会减少但起码能显示,玩大游戏可能带不动

网友:
打这个管子 的G 极波形正常不..不正常换IC 反馈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G极断路等于悬空,很容易受干扰,形成误动作,

G极悬空你懂得,

网友:
有示波器就打波形,没示波器检测驱动、自举电容和自举的二极管。打G级值,同一驱动上管一致,下管一致。相差超过10应注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图片放大了。帮忙看下啊。。

查一下PWM芯片的引脚定义 ,再看 哪一组MOS管的控制输出归哪个教管理的。跑线路

网友:
像你这个情况烧的那一相肯定没有工作正常  重点检查它的自举升压  反馈 。。。  打G级的对地阻抗。可以比较其他的几相供电来比较对地阻抗,一般来说都不会相差太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