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9不出发

楼主(2015-02-09):
三星R429待机0.016. kbc3_led_charge#电压跳动。IO换了。供电。时钟都正常。就是不触发。

网友:
查ec sb待机条件啊  还有bios

网友:
看开机键上电压有没有以及开机键好坏

网友:
先确定开关到IO的信号有没有跳变   待机好信号正常不  休眠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开机健肯定没问题。主要现在感觉IO有问题。KBC3_SUSPWR是0。55伏。KBC3_SMDATA也是0.点几伏。唉,糊涂了。

网友:
0。016不会是硬盘背面的小电容吧。

网友:
南桥底部小电容看看!

网友:
你查下EC所需要的条件  如供电时钟复位请求  南桥发过来的开机信号   设配器检测型号    休眠信号等

网友:
南桥背面的小电容问题吧

网友:
现在只想确定几个问题,1 这个机器图纸上待机是有5V的,但最早有时候我这板能开机的时候没有待机5V。究竟有没有呢?2 如果有,为什么没有KBC3_SUSPWR。3..KBC3_RFOFF这个信号是跳变的,是什么原因呢。能开机时是0V. 头晕哦。

网友:
查一下bios,huo

网友:
刷过了哦。

网友:
这是个通病吧,注意看其他的帖子

网友:
是429 不是428

网友:
不会是硬盘背面的小电容吧

网友:
这个机器论坛上有通病的把

网友:
修之前 看论坛 是否有通病,再查电路 时序 懂得后在动手干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