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恒流源(电源)判断检测笔记本故障范围经验分享

楼主(2015-02-09):
一、正常机器开机时电流跳变过程:
    0.00A~0.08A----待机电流。
    0.5A~0.7A----内存开始工作。
    1.0A----显卡开始工作。
        1.2A----接口电路工作。
        1.6A----机器点亮,进入操作系统。
不同型号的机器电流跳变会有些变化,但大致范围都相同。

二、待机状态下的电流判断
正常待机状态下的静态电流:
日系机器的静态电流:0.00A~0.01A。
欧美机器的静态电流:0.02A~0.03A。
国产机器的静态电流:0.02A~0.04A。
早期机器的静态电流:0.06A以下。
大多数机器的静态电流应在0.05A以下。
静态电流在0.00A~0.08A范围内都可能正常。

根据待机状态下不同的静态电流值判断故障:
1、静态电流为0.00A,不触发。
故障原因:
      电源接口接触不好。
      EC待机电压。
      触发电路问题
检修方法: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无电压则是隔离电路问题,如果待机电压正常则是触发电路有问题。
2、静态电流在0.02A左右,不触发。
故障原因:
      查EC待机条件
BIOS程序(BIOS和EC之间的线路)
适配器检测(HP DELL需要专用电源头)
      触发电路坏。
检修方法: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,如果不正常则是隔离电路问题,如果有电压则是触发电路有问题。

3、电流为0.02→0.04,(轻微跳变)
故障原因:
南桥待机条件不满足,不发出SLP信号
检修方法:测南桥待机电压是否正常,RSMRST#、PWRBTN#(一般由EC发来)、INTEL的RTC电路

4、静态电流在0.2A左右,待机电流偏高不正常。
故障原因:
      机器内部轻微短路。
      动态电压提前出来,导致电流偏高。
    检修方法::①轻微短路:打大电感对地阻值,VCCP对地值为10欧姆-20欧姆左右为正常的,显卡对地值只要不为0欧姆都是正常的。CPU电感要拆CPU后才去打对地阻值。重点测3 5V电感阻值。②动态电压提前出来,主要找S5转S3、S0电压的小MOS管是否击穿。

5、触发到0.3A左右不动或掉电。
故障原因:
          缺电压
          PGOOD未出来
检修方法:用示波器抓大电感电压,S5转S3、S0电压。电压都出来看PGOOD是否为高电平。
6、静态电流在1A以上,电流超大,待机电流不正常。立即关闭恒流源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电源接口短路。
      公共点短路。
检修方法:①用万用表测公共点对地阻值,对地值为0欧姆,某个电容击穿。对地值为几十欧姆,打公共点和大电感的阻值相通的电路。②带电拆:把电流限制设定在0.3A,通电时一个一个拆,直到拆到哪个元件时电流不是0.3A为止。

三、静态电流正常,未插CPU触发后的电流判断
    CPU工作条件达到,且不插CPU时的整机电流
    1、集成显卡的主板:0.4A左右
    2、独立显卡的主板:0.5A左右
    3、山寨笔记本主板:0.3A左右

    根据触发前后电流的变化判断故障:
    1、电流几乎无变化(如:0.02A→0.03A),插上CPU,CPU不工作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动态电压未出来。
    2、电流变化到0.2A左右(如:0.02A→0.18A),插上CPU,CPU不工作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部分动态电压未出来。
      BGA空焊。
    检修方法:用手压南北桥看电压是否出来。测各动态电压,看有哪些电压未出来,按电压出来的时序进行维修。
    3、电流变化到0.4A左右(如:0.02A→0.40A),插上CPU,CPU不工作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CPU坏或用错CPU。
      CPU插槽接触不好。

    4、电流变化到1.5A左右(如:0.02A→1.30A),插上CPU,CPU不工作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CPU内部短路。
      CPU插槽短路。
      内存部分短路。
      显卡部分短路。
      南、北桥短路。
    5、电流变化到3.0A以上(如:0.02A→5.00A),立即关闭恒流源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CPU内部严重短路。
      CPU插槽短路。
      内存部分短路。
      显卡部分短路。
      南、北桥短路。

    四、CPU工作后的电流判断(配合数码诊断卡判断故障)
    1、电流变化很小(如:0.50A→0.57A),显示器不显示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内存部分未通过。
    2、电流变化到0.7A左右(如:0.50A→0.80A),显示器不显示或不正常显示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内存或显卡部分未通过。
    3、电流变化到1.2A左右(如:0.50A→1.20A),显示器不显示或不正常显示。
    故障原因:
      BIOS设置有问题。
      显卡工作不正常或显示通道出问题。
      休眠开关弹不起来。
      有些机器需要按BIOS设置键才能有显示(如:IBM机器需要按F1键)。
    检修方法:用手按键盘大/小写转换键看键盘上的灯是否亮/灭;外接VGA显示器看是否能显示。
    4、电流变化到1.2A左右(如:0.50A→1.20A),显示器正常显示,机器正常。
    5、电流变化到3.0A左右(如:0.50A→3.00A),显示器不显示。
    6、电流变化到5.0A以上(如:0.50A→5.00A),立即关闭恒流源。

    利用恒流源修机器时要拔掉大电池,否则,电池充电电路工作会使电流变大,造成误判。
    待机状态是指插上电源但不插电池,未触发时的机器状态。

网友A(2017-03-03):
很详细,就是   “ 5、电流变化到3.0A左右(如:0.50A→3.00A),显示器不显示。”怎么没解释,Dell的板子,到2A就掉了,不亮机,怎么分析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详细,就是   “ 5、电流变化到3.0A左右(如:0.50A→3.00A),显示器不显示。”怎么没解释,Dell ...

每一个笔记本主版的电流都是不一样的,这个需要结合自己的维修经验来判断的

网友B:
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东西,居然没有人评论点赞,什么世道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东西,居然没有人评论点赞,什么世道。

这个版块的访问量比较少,所以评论的人也比较烧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