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求思路,HTC 603E 加电30MA不动,按开机110MA左右不动

楼主(2015-02-09):
不能开机了,加电就有电流30MA左右定住,按开机升到110左右定,没发现有发热的,有人说是字库,但我觉得应该是电源部分,充电和USB都闪红灯,没发现电池一样,各位指点一下,没有维修图纸啊,用相同电源的手机的图纸参考价值似乎不大

网友:
电源IC是AB8505-DB1,有几款都这种了

网友A:
这种电流情况,在不是认为损坏的情况下我会先搞软件(字库)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电流情况,在不是认为损坏的情况下我会先搞软件(字库)

以前类似的HTC T528等都不会加电有电流的,没所谓自检电流的吧,说是漏电查了一部分电容又没发现,没图纸,丢一边了,看来网上的师傅有没建议,谢谢回复!!

网友B:
连接电脑能连吗,看是不是CPU虚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连接电脑能连吗,看是不是CPU虚焊

连电脑没反应,只有像充电没电池一样闪红灯

网友:
新手围观,等高手出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