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G]
LG 19寸 电源板输出5V 14V 驱动板不工作 20V左右才亮

楼主(2015-02-09):
一台19 LG液晶,指示灯不亮。25V电容爆了一个,换了。量电源板输出5V 14V  。驱动板接口处有5V ,三端无5V,更没3.3  1.8 。但三端与接口是通的。

偶尔,电源板14V变为18V以上时,指示灯亮,屏也亮。但电源板有响声。驱动板3.3  1.8都有。

现在精密 光耦 LAF0001  MOS管 14V电容都换了,还是14V。把14V通高压连线断开,是15V。变压器加焊过。

请问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A:
整个图,标个记号上来,主板接口有5V  三端无5V  3.3. 1.8 的,N疑问?LED还是LCD的,主板由几组电压供电 ……

网友B:
把14V,5V电容全换了

网友C:
你用好的电源板代换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整个图,标个记号上来,主板接口有5V  三端无5V  3.3. 1.8 的,N疑问?LED还是LCD的,主板由几组电压供电  ...

LCD的,电源板接口有12V  5V两组。实测5V正常,12V有14V,但驱动板不工作,指示灯不亮。
偶尔亮的时候,12V接口是近20V,现在只有14V。不知道为什么到不了20V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把14V,5V电容全换了

14V的换了,5V的没换。因为只要14V变为18V以上,就能亮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用好的电源板代换一下就知道了

用好的5V  12V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,飞了线,正常了。驱动,高压都正常。
但这个板有5V 14V,也不跳,不知道驱动板为什么不工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好的5V  12V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,飞了线,正常了。驱动,高压都正常。
但这个板有5V 14V,也不跳,不 ...

把电源板上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4V的换了,5V的没换。因为只要14V变为18V以上,就能亮。

对 把电容都换掉试试 可能是滤波不稳

网友:
是不是换的电容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