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0最常见如下5种通病分享

楼主(2015-02-09):
IBM T40最常见如下5种通病:
1.此机器最常见的故障现象就是加电不显示,这种故障实为显卡芯片空焊引起的,必需得把显卡芯片取下重新做一遍才能更稳定

2.客户用着用着USB口拷数据的速度就变的很慢,这种原因是因为长期不正确的USB使用,把南桥芯片内部给烧掉了,使传输速度由2.0变为1.1,需更换一个南桥才能解决问题。

3,这几款笔记本不触发的时候,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03,按触发开关没任何的反应,一般都是南桥短路引起的,量USB口的两根数据线,肯定会有数据线对地或无穷大的现象,说明南桥内部已经彻底的击穿了,更换南桥可以解决。

4.测量主板对地阻值时候,发现3M电压直接对地,此系统机器,3M直接对地短路最容易损坏的有以下几个芯片,1,南桥芯片。 3.PCI BUS 数据管理芯片, 5M短路,1,功放芯片,2,供电芯片MAX1845,这是短路最容易烧坏的地方。

5,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13,按触发开关没有任何的反应,一般都是1,8M电压没有,而且南桥芯片非常的烫手,好多人都以为南桥芯片坏掉,其实是MAX1845工作不良,造成电压起不来,更换MAX1845可以触决问题。
以上是此系列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有两个通病楼主为嘛没有注意呢?有待机,按下开关键待机就没有了,这种是待机3 5V滤波电容不良,还有一种情况是有待机,按开关无反应,直接用钳子短接开关接口可以开机,这种是键盘开关不良,可是这种键盘很贵 ,直接在键盘上改装一个开关键 ,这两种情况遇到很多个了

网友:
lz,3m,5m,1.8m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开关接口短接几脚跟几脚?

网友:
T40现在少见了吧?

网友:
这机器  最好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