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N32-E SLI Plus 650I主板

楼主(2015-02-09):
问它有三个显卡插槽,其中两个是16X的,用来slt的,另一个是8X,如果我同时上三张显卡接三个显示器能运行吗?
还其支持win7 SP1吗
win7

网友:
能行 但需要官方支持

网友:
可以的 正常情况下

网友:
没有试过。

网友:
最好是同规格的同型号的

网友:
lz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…。

网友:
没用过这主板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双显卡交火可以玩过,但是在一个显卡输出的三个信号口可以用,你的意思是每个显卡都输出这没注意

网友:
应该是可以的。

网友(2015-03-22):
咋修呢!!!!帮忙说下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