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10 独显8显存

楼主(2015-02-09):
版号DAUM8CMB8C0   故障:开机进系统花屏  过一会好一下又花  有时候还黑屏   在安全模式卸载独显驱动  就不花了!  驱动换了很多 官网的也下载过了  显卡也加焊了 内存也换了 还是进系统花屏      现在准备发个显卡换 各位有遇到的没得啊

网友:
我遇到过,你选别考虑显卡了,刷一下BIOS

网友:
我之前修过一台,BIOS灰屏,也走了很多弯路,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

网友:
手里正好有一台 加焊显卡就好 过一会就花了 我换了显卡就好了

网友:
花屏也有可能是现存导致的不过这个本显卡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换个显卡就行了。

网友:
重置换显卡试试的、、这个

网友:
显存是不是也有可能的哟

网友:
显卡问题   加焊下显卡看下

网友:
换显卡吧,不过得买中好的芯片才行,另外散热也要做到位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

网友:
qmb见过台联想的居然是系统

网友:
直接断开显卡供电,不就可以用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