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70单独用电池能开机。不用电池单独用适配器不触发

楼主(2015-02-09):
联想Y470,电池能开机,显示LOGO后提示电池电量低,然后自动关机了。取下电池单用电源不触发。同时插上能开机,电流跳变正常,但是电池没电了报警后自动关机,这时电源应该没起作用。
到论坛说是D95280通病的多,但这个不是通病,单独插上电源不按开机键3V\5V待机没有,按开机 键量3V\5V有跳变,都能达到正常值,但时间很短,电流从0.23跌到0.08不动了,这时量3V电压1.4多,5V1.8多,没头绪了,换了个D95280没用,我感觉跟这个没关系,但单电源此芯片好几个工作电压又没有,会不会是充电芯片有问题,各从位同行有没有修过此现像的,跟学生说说,在此谢过了

网友:
你看下显卡电压 是不是偏高了 我上次那个就是显卡电压偏高了 后面把显卡电压的MOS管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待机芯片和EC那块的问题再仔细查查

网友:
还没见过联想的Y470待机芯片用过D95280

网友:
那你没装电池的时候公共点电压时多少V啊

网友:
检查一下适配器检测信号是不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哪个管子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