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43S用电池加电,用适配器不加电

楼主(2015-02-09):
华硕N43S,I5独显的机器,用电池的时候可以开机,进系统全正常,单用适配器就不加电,电池和适配器一块儿用可以开机,但不冲电,
冲电芯片是MB39A132,是不是冲电的电路有问题,还有一种情况,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用,然后把电池拔下来也能开机正常显示,
这是一种什么情况

网友:
适配器检测信号   有木有问题

网友A:
这好修。。还发贴问。。。。。。。肯定是隔离电路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好修。。还发贴问。。。。。。。肯定是隔离电路问题

要是人家懂还问?

网友:
重点查下保护隔离吧

要是不明白保护隔离就找个最基本的相关讲解看下
再参考 MB39A132的定义分析线路路

网友:
公共点不正常吧!

网友:
查用电源的时候有没有公共点

网友:
检查的重点是保护隔离电路,可能有不良的MOS管。

网友:
把电池去掉,直接用适配器。量一下公共点电压有木有,要是有就查检测信号,没有就查保护隔离。

网友:
仙换个充电芯片试一试啊

网友:
查用电源的时候有没有公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