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3421要按F1,求助

楼主(2015-02-09):
如图,电子电压有3.1V,

网友:
cmos电池没电 了吧

网友:
不是原装适配器吧

网友:
这个要原装电源适配器的。不是原装按F1

网友:
DELL都是这样啊   用原装的适配器就不会出现这个了

网友:
搞个原装的适配器看看

网友:
有3.1V,谢谢…………

网友:
有时候,是不用原装电源的事

网友:
65W电源适配有问题,请你换。

网友:
.............其实你把可调电源调到20V  就不会有这个了

网友:
换个原装适配器试试

要是不能解决 就查查PS_ID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