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X55VD 不触发,排阻问题! 大伙修到注意:

楼主(2015-02-09):
机型: ASUS X55VD
板号: X55VD REV 3.2
故障:有待机。不触发。
维修过程: 插电有待机5V 无3.3V 。开关有3.3V  。习惯先上论坛搜一下。看到一贴说LID_SW# 问题! 测EC 17脚 1.1V 不对。正常为3.3V 。看旁边有个103排阻。一端有3.3V 另一边1.1V 拆之。换上排阻3.3V正常了。正常触发亮机。上图。。上BIOS.

网友:
补充一条。 CPU 和内存 集成到主板上。

网友A:
不错的经验分享  不过我还真没修到过 可能修的比较少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门 应该就要多出些,

网友:
这个比较难查

网友B:
看来又要出门事件了。。华硕通病越来越多了 哈哈

网友:
嗯,下次碰到一样故障的  先查查这个

网友:
不知道asus是怎么的,其它家排阻很少坏,他家的特多坏的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分享  不过我还真没修到过 可能

网友:
楼主,能不能转到我的贴子里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的经验分享  不过我还真没修到过 可能修的比较少

水,水分,水友大军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来又要出门事件了。。华硕通病越来越多了 哈哈

还好我的华硕没出过什么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39351-1-1.html       能转到这里吗
同意的话就放到最上面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修过,内存也集成到主板吗?

网友:
  是不是通病

网友:
以后遇到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感觉是通病来的,昨天就碰到一个电脑,IO 桥芯片,CPU都被重做过,就是显卡没有动过了,估计就是不开机,然后做桥,做CPU,焊IO。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分享  下次可以秒杀了

网友:
已碰到过几例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同样的故障,不触发

网友:
是103排阻坏引起LID_SW#信号电压低,造成EC的开机条件不具备而不可触发故障。EC开机条件一般有,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高电平,LID_SW#高电平,BIOS片选 。

网友:
该机是因为排阻的问题引起LID_SW#电压低,造成不触发的现象。表面上看只是一个103排阻而已,换上就好!但我们应知道其在电路中的作用,只有真正掌握电路原理才能不断提高自已的理论实践水准!为今后修机打下坚实的理论推理基础。LID_SW# 是休眠开关信号,它是EC能够正常触发条件之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