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上门修不能上网的机,如何确定问题在哪里

楼主(2015-02-09):
上门修不能上网的电脑,如何确定问题在哪里?

如何确定是:
运营商数据问题,线路问题?
还是电脑系统问题?网卡硬件问题?网线问题?接口接触问题?

还有,有人说PING,具体怎么根据现象去PING,怎么PING?

路由问题好判断,只要拔掉路由,直连电脑就行。
问的有点多,希望好心人教一下。

网友:
刚好有遇到一样的问题……

网友:
ping的话先试试tracert?原理一样。。。

网友A:
先将路由器连到主要的线去掉,用拨号直接上看下,如这时修网络可以上的话,那就是客户的路由器有问题,可以重新设定下,客户的路由器,或重新做个系统

网友B:
还多点工具去上门,遇到问题就用排除法来确定就快了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先将路由器连到主要的线去掉,用拨号直接上看下,如这时修网络可以上的话,那就是客户的路由器有问题,可以 ...

这种情况好判断。

如果客户没有路由,直接拔号,
如何确定是进线断路,还是运营商无信号过来,还是系统问题,还是主板上的显卡本身问题?

问这个问题是就是想快速判断问题在哪,如果在信号和进线,就可以直接让客户联系运营商。如果是系统 主板问题,就可以拿回店里搞。关键是快速判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还多点工具去上门,遇到问题就用排除法来确定就快了。。

多点工具,最多也就是带个PCI网卡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多点工具,最多也就是带个PCI网卡了。

还个手提,路由和猫 这些嘛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个手提,路由和猫 这些嘛。。

说的不错,带个手提就可以确定是不是进线的问题了。
其它的都可以拿回来搞了。

带路由设置比较麻烦,主要很多人都不记得帐号密码之类。
带猫,主要是没有。

网友D:
现在新板子没有pci接口 带个usb网卡好点

网友:
首先叫客户先确定是不是线路问题(客户可以打电话咨询运营商)然后再决定上门维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新板子没有pci接口 带个usb网卡好点

是哦,说的不错

网友:
我一般先根据猫的指示灯和本地连接,判断线路状态,信号都有再拨号,根据故障代码来判断具体故障点

网友E:
运行cmd    2  ,ping空格192.168.1.2空格-t  看网络通不通

网友:
带个笔记本就好  带个USB的网卡  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运行cmd    2  ,ping空格192.168.1.2空格-t  看网络通不通

在网络无问题的情况下,显示:无法访问目标主机?

网友:
排成线路问题 然后机子

网友:
不用路由器能上网,那就不存在网卡 网卡驱动和系统问题。主要是路由器和路由器设置有问题

网友:
如果客户有路由器胡情况下,先拨号上网试试看,

网友F:
这个还是简单的,如果是普通ADSL宽带接入,看猫上面ADSL灯是否常亮,如果常亮外线正常,如果是FTTH接入,看电话是否正常,正常一般就不会出问题。PING一般都ping运营商的DNS,你先问本地运营商的DNS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还是简单的,如果是普通ADSL宽带接入,看猫上面ADSL灯是否常亮,如果常亮外线正常,如果是FTTH ...

如果PING通了,说明线路无问题,如何确定是网卡驱动,系统,设置问题?
如果PING不通,又如何确定是网卡硬件坏或系统和设置问题?

网友:
用客户机器ping通了就说明网卡没问题,外线没问题,如果还是打不开网页那就是系统或者设置问题。网卡问题应该还是很容易区分的!这点你百度一下吧,有些小问题百度能完美的回答你

网友(2015-03-22):
给你说说我的步骤:0.看adsl灯正常不,不常亮直接确定是线的问题。1.看网卡驱动是否正常2.重启路由器和猫 3.进路由,看看能不能正常拨号,不能的话换一根猫和路由器之间的线 4.ping路由  不通的话就是路由到电脑的线有问题5.用360或电脑管家查看电脑上网配置是否正常

网友:
没事练下打字  ,关于上门维护网络问题我也想冒个泡.
首先讲  到了地方先问清楚用的是哪个运营商,比如:电信,移动,联通,网通,广电
先讲电信,如果是电话线接入的先看ADSL的DSL灯是不是常亮,如果不亮或闪的,先检查线路和ADSL是否正常(ADSL是否正常可关掉再打开看是否能正常自检,可拿一个好的路由看一下正常的路由器开电后是如何工作),猫看着正常的,基本是要走人了,因为信号不通只能叫电信的来整线路,当然你要整也行,前提是你能爬到电杆上看电信箱有没问题,如果灯常亮下一步就是直接接电脑拔号看能不能登上去,这时候不能登会有代码提示,比如691  678  651  619具体是什么资料很多了, 就讲两个主要的,678是线路故障,电信线路,猫,网线 网口都有可能,这时观察电脑和ADSL网口灯是否亮,如果是亮的重点怀疑电信方面问题,如果不亮可随身带一个USB网卡(驱动可拷U盘随身)装上去看接一下就知道是不是电脑的网卡有没问题.如果电脑离ADSL比较远和,可随身带一条网线和直通头想法直联到电脑试,有条件带本本更好,  691一般是帐号密码不对或欠费,也有可能是电信绑定,这个需打电话到电信解绑才能用,以上都弄通了下一步就看下级的设备了,比如后级的交换机,路由等正作正不正常了
码这好累,其他的有空再聊了,啊,,,啊...

网友:
这手太新了吧

网友:
大家都说了  网卡是要带个备用 先查猫跟局端的连接灯情况 再查猫的设置  然后查网线  查电脑本机的网卡网络配置 == 反正只要步步为营 总查的出来

网友:
一般是问清楚是不是运营商的问题 然后自备工具  搞定非运营(我们的服务项目)  从离猫线路最近的路由开始查 去掉所有接线,只连自带的手提,一条一条查过去线路查清楚再查客户端的问题。

网友:
说真的  你的手机是做什么的  用路由的90%都带无线拿手机就可以看能不能上网   不能上网也可以调路由器

网友(2015-05-14):
运行 ——》输入CMD    出现个框
再输入ping www.baidu.com 看能不能上网
不能上网,再输入ping 加路由器ip判断与路由器能不能连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情况好判断。

如果客户没有路由,直接拔号,

赞成楼上的,不过楼上应该想说的是网卡吧,客户打电话来,我就先问ADSL灯有没有亮,如果不常亮的话,最大可能是运营商的问题,就会告诉他先让他查线路有没有问题,就避免空跑一趟。如果说ADSL灯常亮,就看路由和WAN灯以及路由与电脑相连的LAN灯,如果这些都正常,就电脑直连猫拨号试,

网友:
1 看路由器进来的信号灯是否正常存在
2 路由器是否有硬件问题
3 网线是否正常无损无问题连通。水晶头是否有问题
4 路由器设置是否正常
5 电脑显示X还是感叹号无法上网
X一般多数是信号都没有过来
!一般都是IP或者路由器设置出现问题。分配固态IP或者路由器重新设置、再就是运营商那边的网路是否有问题
嘛。
6 网卡是否存在驱动丢失。网卡损坏的问题
嘛也就这几点

网友:
一般要质询客户是啥子问题,是多少台电脑是不了网

网友:
ping的话先试试tracert?  这个怎么用啊

网友:
有那么复杂么。。。。直接把路由器去了 看看拨号行不行   不行的话直接致电96169问一下宽带有没有问题    不过需要提供身份证号和寄主姓名    如果宽带有问题  让客户找联通去   宽带没问题  直接重做系统     如果是网络打叉就直接加个PCI网卡  方便又快捷

网友:
看看你们的办法   光是看就累人  更不要说操作了

网友:
一赚钱为目的的办法 最简单直接   带个usb 网卡 去就行了  看下驱动正常  然后单猫 客服电话 查询线路正常 直接卖网卡
  快 简单

网友(2015-06-14):
ping外网判断线路通 不通,ping路由,判断和路由的连接是否OK,主要是看延迟的多少,和是否丢包!

网友:
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经验了

网友:
先观察猫上各信号指示灯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的话尝试用电脑直连猫进行拨号试试看,

网友:
问题存在的很多

网友:
如果是我的话  客户没有路由器 带个猫

网友:
上门前请确定光猫的pon灯是否是红色,红色代表光纤坏。
打开网络连接看是否有本地连接,没有本地连接换网卡,如果客户有路由器的就先把路由器撤下来,直接拨号测试,如果出现用户名密码错误,让运营商解绑MAC地址,(电话线入户的请略过)
如果能拨号成功就是路由器问题,恢复出厂设置,然后绑定MAC地址就好了。

网友:
一个一个排除,先从简单开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多点工具去上门,遇到问题就用排除法来确定就快了。。

最好不上门

网友:
楼主带个笔记本去就好弄了撒,用自己电脑上网OK说明线路没问题,那就是用户电脑的问题了

网友(2015-07-14):
先试试看看是什么错误代码,实在确定不了就加张网卡或者重做个系统试试是不是网卡的问题,都排除后就考虑外线或者猫

网友:
修这个没有捷径,一步一步来的 上门工具要带齐哦  没带东西的亏我吃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