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297 版号820-2914-b到进度条1/3掉电

楼主(2015-02-09):
机器拿来进系统进度条1/3处就掉电了,在开还是一样,以前遇到一个是硬盘坏了,更换硬盘装系统结果蓝屏了,考虑不是硬盘的问题了,内存条试试呢,还是一样的,那可能是显卡温度过高掉电;做了一下显卡,上电开机试,好了,测试了半天,还是没有问题。以前没有遇到过,修好了分享一下

网友A:
这样也可以啊  楼主有没有看看散热呢  温控

网友:
A1286显卡坏的比较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样也可以啊  楼主有没有看看散热呢  温控

温控怎么查呢,请指教,以后可以试试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温控怎么查呢,请指教,以后可以试试

查温控的过温指示信号啊  正常的时候为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温控的过温指示信号啊  正常的时候为高

可以说说具体是在主板什么位置,在图纸上是哪个信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