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芯片IT8712F-S可以代换IT8712F-A吗

楼主(2015-02-09):
IT8712F-A坏了,手头上正好有IT8712F-S,不懂能换不?
芯片

网友:
楼主别见怪,抢沙发,赚点分。

网友:
后缀不同不能

网友:
安全起见,还是换同型号的比较稳

网友:
我没成功过

网友:
应该不能代换…。

网友:
bu===不能带环 后缀不同

网友:
对比看引脚定义是否相同 相同应该能换

网友:
看管脚 是否相同。。。。。。同样 一般可以

网友:
搞维修要习惯和“度娘”亲热。

网友:
引脚定义相同最关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