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MS-7596奇葩故障维修

楼主(2015-02-09):
昨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了,我接过手一看是V星785GM-E51主板,感觉应该可以秒杀,换了电源换了CPU还是一样不跑马,心想放电试试,没想到刚那电池下来再开机跑马了,看来真的是秒杀啊,盖好机箱后,又开不了机,插诊断卡直接跑D0,在放电试试,又跑马了,关了在开又是D0,把板子拆下来之后折腾了几个小时还没好,论坛上有人说换时钟,有的说换IO,可是我换了时钟南桥IO还是那个鸟样,真不想搞。最后插上键盘就好了。发这贴希望各位同好少走弯路。以后碰见关机后不能开的插上键盘试下。

网友:
有时候它就这样

网友:
还没有与到过这种故障。

网友:
感觉应该刷个BIOS

网友:
竟然是这样 不科学啊

网友:
不会吧,真没有遇到过这种故障,学习了

网友:
没插键盘自检不过真是变态

网友:
哈哈!不是这样来的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插USB键盘试试,自检能通过吗 ?谢谢楼主

网友:
我刚刚也碰到这种情况,折腾死我了,MS7596主板,搞了一个多钟找不到问题,第一次可以正常启动,关机后再启动又不行了,挡D0代码,再放下电又可以了,来来回回折腾

网友:
为什么插上键盘就可以用?能否详细说明下

网友(2015-03-11):
amd一般都是桥虚焊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P/S2口后面那个472排阻引起,换了就好

网友:
这种故障很经典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