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波三折映泰A770无触发

楼主(2015-02-09):
这是测到无3VSB        这是测到开关针无电压 IO PWRBTN#引脚打值短路以及更换IO后打值有1000+阻值图片。 这个是更换IO后开关针还是无电压仔细观察后发现断线后补线的地方。补线后插电自动上电并跑DO后断电再次触发不起了,测开关针又没有了电压··········· 看下图纸PWRBTN#电路就一个贴片电容和一个33偶的电阻直接连到75脚···于是跑跑线因为板子没有丝印的。跑到这个贴片电容····在线测无穷大的,于是我直接去掉了这个电容后·····

网友:
描述得不够详细还请原谅···希望以后小伙伴们别遇到这种多故障的问题。。

网友A:
楼主修机高大上,不错!

网友B:
闪亮处打的热熔胶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闪亮处打的热熔胶吗

没错···那跟线特别细用的铜线博回来的。怕会挂断直接上热熔胶固定和绝缘,这样比较稳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修机高大上,不错!

过奖过奖·····这次是比较多问题集中在一起觉得比较有意思,所以就上个帖子跟大家分享分享。

网友:
楼主很细致,技术过硬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思路技术不错,值得学习

网友:
楼主辛苦了,图文并茂,申请加精吧

网友:
帖子不错,就是写得有点乱。给你加分。

网友:
我下载的怎么都是PHP文件

网友:
精品啊。给力,